关于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如图例,那个8个点的是指代3档滑动开关.为什么我稍微改了一下220的走线,就把板子给烧了呢,原来的都没问题,这个新的图问题是出自哪里呢
1图是原来的.2图是现在的

网友A:
帮顶,你这图是省,
半波阻容降压限流电阻都不上
稳压管击穿了怎么办
过零检测就靠4148钳位

网友A:
我感觉你这半波阻容降压很容易死.过零检测N线哪里接个1N4007在电阻分压,在二极管钳位不行吗?
L线不当5V用的话,可控硅G极没有压差,即使不烧也驱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你这图是省,
半波阻容降压限流电阻都不上
稳压管击穿了怎么办

但是之前那个没事吖,改了线路就烧了

网友B:
做的太粗糙了吧,过零检测,你这样误差不大?

为了成本嘛...

网友C:
你乱改,根本没有搞清楚,可控硅的触发象限,不知道MCU的5V/GND和可控硅、零线火线的电位关系。

@gx_huang :虽然还是有点不理解,但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yang8555u :可控硅工作于2、3象限,触发最可靠,触发电流最小。一般电路,MCU的+5V和市电、可控硅T1脚,直接相连。可控硅的G脚,和MCU GPIO连接,是低电平触发。至于你这个怎么烧电路,我还没有仔细看,图纸太小看不清楚。
请大师指点我一下

网友D: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E:
为了省成本还用STC?

用惯了嘛,而且这款也不贵啊

网友F:
有专门的可控硅驱动芯片考虑一下

网友G(2020-12-04):
引用 网友C:
你乱改,根本没有搞清楚,可控硅的触发象限,不知道MCU的5V/GND和可控硅、零线火线的电位关系。 ...

还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