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出现警告

楼主(2018-10-2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网友B:
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这样就形成了重入。

网友C:
有警告的,问题倒是不大的。。

网友D:
出现警告的并不是大问题的,程序还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E:
楼主的这个警告信息的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F:
这种警告的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G:
看看是不是缺少库文件呢?

网友H:
警告信息可以忽略

网友I:
警告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J:
警告可以忽略不管的

网友K:
表示存在定义了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L:
定义了代码段常量?

网友M:
可以不管他

网友N:
编译警告提示不仅仅指函数

网友O:
DELAYSMS_ACKS?Y_6没有找到。

网友P:
有一个没有调用的函数。

网友:
定义了,却没有调用

网友Q:
这个警告是因为所给的段未被调用

网友R:
这个对程序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S:
建议你看看具体的警告信息(信息中有函数名的),把那个函数注释掉,这样能节约内存和程序空间。

网友T:
警告一般来说没什么大问题,注意下函数有没有被反复调用的现象

网友U:
直接屏蔽掉相关两行定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