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如何在程序运行中校准RTC

楼主(2018-10-24):
最近开发的一个案子需要使用实时时钟RTC,因为成本原因,就用STM32自带的RTC;芯片型号 STM32F030C6T8  ,4KB SRAM  32KB  Flash;
程序运行后发现STM32的实时时钟误差比较大,实测运行28小时相差2秒;查看STM32的规格书,规格书说明RTC可以平滑数字校准,我的理解是在上电初始化时,通过写RTC_CALR寄存器来校准晶振的偏差,但是这个必须是在知道当前晶振的偏差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但是当大批量生产的时候,每个晶振的偏差都不会一样,那么在初始化RTC的时候配置RTC_CALR寄存器的方法就不可靠了,必须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测量实际晶振的误差,根据测量的误差值来配置RTC_CALR寄存器,达到修正RTC的目的。可是程序运行中如何测量得出当前实际的晶振频率呢?下面是我的RTC配置代码:
    void                   RTC_Init_config(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定义相关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使能电源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启用允许访问备份域寄存器。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DISABLE);
                                 //RCC_LSEDriveConfig(RCC_LSEDrive_MediumLow);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ifdef        USART_Printf
                                 USART2_String("LSE is  ok\n");
                                 #endif
                           //等待外部低速时钟准备好。
                                 RTC_RefClockCmd(ENABLE);
                                 //使能参考时钟检测。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相关时钟源、
                                 RTC_InitStruct.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uct.RTC_AsynchPrediv  =  (uint32_t)(0x7F);
                                 RTC_InitStruct.RTC_SynchPrediv  =  (uint32_t)(0xFF);
                                 RTC_Init(&RTC_InitStruct);
                                                                                                    #ifdef        USART_Printf
                                 USART2_String("RTC  Init\n");
                                 #endif
                                 //初始化RTC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  0x12;
                                 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  =  0x00;
                                 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  0x00;
                                 RTC_TimeStruct.RTC_H12  =  RTC_H12_AM;
                                 RTC_SetTime(RTC_Format_BCD, &RTC_TimeStruct);
                                                                                                    #ifdef        USART_Printf
                                 USART2_String("RTC_Time  Init\n");
                                 #endif
                                  //初始化时钟
                                 RTC_DateStruct.RTC_WeekDay  =  RTC_Weekday_Monday;
                                                                                                    RTC_DateStruct.RTC_Month  =  RTC_Month_August;
                                                                                                    RTC_DateStruct.RTC_Date  =  0x03;
                                                                                                    RTC_DateStruct.RTC_Year  =  0x15;
                                                                                                    RTC_SetDate(RTC_Format_BCD, &RTC_DateStruct);
                                             #ifdef        USART_Printf
                                 USART2_String("RTC_Date  Init\n");
                                 #endif
                                                                                                    //初始化日期。
}

         该如何校准RTC的频率呢?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想到怎么解决这个RTC偏差的问题

网友B:
用时钟精度测试仪测晶振的偏差

网友C:
RTC都不准还能指望运行中什么来校准

网友D:
研究的挺细的。

网友E:
你这个型号没有rtc的修正功能,要F3F4才有,当然了软件实现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另外只能修正相对误差,对于晶振的各种漂移是没办法的

网友F:
感觉挺难得,不考虑成本可以网络修正

网友G:
在什么程度上进行校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