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的信号波动

楼主(2018-10-24):
采集AD信号经过公式转换后得到的数值如图1所示,信号源稳定时,采集到的数值在63上下波动,该怎么令数值等于63?

  图1的数据如果用四舍五入的方式能得到63,但是改变电阻令信号源在61.5上下波动时,如图2,用四舍五入的取值方法就变成62和61两个值在波动,希望图2的情况能得到稳定的61.5或62或61的其中一个值,而不希望是62跟61两个值不断变化。

  用什么方法取值可以令信号源在任意数值时也能得到稳定的数?

网友A:
采用均值滤波可以**楼主的问题。数据采集的越多,得到的越精准,但是也应该考虑计算量。均衡选择即可。

网友B:
一个思路:采集10次,去掉最大的和最小的,然后把8个值用软件平均。
采集次数多一点,平均值就越接近理想值。

网友C:
AD通道和AD转换器是2个概念。虽然芯片不是一个厂家的,但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D:
设置一下寄存器的配置,有多次采集,取均值或其他值的

网友E:
可以考虑下多次采样值做平均值滤波,既每次将AD结果寄存器得到的数据存入一个数组,然后在数组装满后做平均值滤波。

网友F:
多采集几组数据,去掉最大最小值后求平均值

网友G:
进行软件滤波,即采样多个数据取个平均

网友H:
ADC采集电压不准确

网友I:
如果基准不够稳定,那么采集出来的数据抖动就会比较大。

网友J:
电源纹波会导致地线抖动

网友K:
施密特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在采样后必须要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网友L:
基本上AD采样都采用了一定的数学算法。

网友M:
模拟输入有干扰脉冲存在

网友N:
滤波不干净

网友O:
软件滤波

网友P:
数字滤波 把杂波去掉

网友:
比如取10个值,然后求平均。

网友H:
电源纹波

网友K:
虽然不一定派上用场。具体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I:
可以采用简单的滤波法。

网友J:
影响ADC内部的比较器,影响采集。

网友P:
如果电源电压波动势必导致转换的误差

网友O:
硬件滤波

网友N:
频率低不好滤

网友M:
AD采样时间太短

网友L:
需要去掉一些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