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lm5117电路的输出电流达不到3A

楼主(2018-10-24):
设计的电路要求16v输入,5v输出,并且输出电流要达到3A。现在5V可以达到,但电流一直达不到3A,在负载为(5/3=)1.6欧的时候电流只有微弱的0.1A,电路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是可以达到3A的。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能输出3A电流,并不是说它在3A下工作,而是它只具备3A的输出能力,能不能在3A下工作取决于他的发热量。

网友B:
大概估算一下他的温升,假设效率80%,算一下他的功率损耗为3.75W,而他的封装温升为40℃/W,   所以温升T=3.75*40=150,加上你的室温25,总温度为175,明显超过结温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所以要加散热片才能输出更大电流。

网友C:
电感尽量放大一点的

网友D:
电路搭建是否正确!

网友E:
是否因温度过高倒是芯片保护!

网友F:
http://www.docin.com/p-1312908589.html楼主试一下能否输出2A的电流

网友G:
转换效率了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