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运行时间长后无法进入CAN中断

楼主(2018-10-24):
DSP28335的CAN通信,在运行2.5小时左右时,CAN轮询发送正常,但是接收中断进不了了,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啊,在线等大神帮助

网友A:
要么中断程序有问题,要么中断系统时延不够

网友B:
中断系统时延不够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大概1小时左右就中断接收就挂了,发送正常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请指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D:
解决了没?我的一个半小时,就卡死了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请指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E(2018-12-10):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问题,可以尝试将can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网友F(2019-12-13):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大概1小时左右就中断接收就挂了,发送正常 ...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你好,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吗,是怎么回事

网友F: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2022-04-14):
引用 网友F: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大概1小时左右就中断接收就挂了,发送正常 ...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要么中断程序有问题,要么中断系统时延不够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中断系统时延不够是什么意思?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