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要用LM系列降压电路输出3A的电流

楼主(2018-10-24):
有些降压电路输出3A的电流,为什么要用LM系列 ,不用DCDC呢?用DCDC不是成本更便宜吗?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能输出3A电流,并不是说它在3A下工作,而是它只具备3A的输出能力,能不能在3A下工作取决于他的发热量

网友B:
楼主说一下具体的电压要求吧

网友C:
LM2576S是开关型降压芯片,本身就是DCDC中的一种

网友D:
MPS的NB679GD,5.5V-26V输入,输出可以达到5V-8A

网友E:
LM系列本身就把dcdc集成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