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2C 字写入

楼主(2018-10-24):
从器件写入操作要求按字,请问一下程序方面应该怎么修改呢,发送16位数据再进行应答检测吗?

网友A:
认真分析理解一下i2c协议。此处的应答要是应答位,就是针对单个字节而言的。从设备手册应该有帧结构的说明

网友B:
不管具体函数是什么形式。把一帧数据的结构先分析清楚。再通过代码实现。

网友C:
通信之前,主设备需要发送一个起始信号

网友D:
在SCL时钟信号线处于低电平时,SDA数据线上的地址信息要开始准备了。

网友E:
SCL时钟信号线开始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转换,这个时候,SDA数据线上的数据开始在传送

网友F:
I2C位传输

网友G:
写入两个字节就是一个字了阿。楼主有什么困难?

网友H: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网友I:
读寄存器的标准流程为:
1.    Master发送I2Caddr(7bit)和 W操作1(1bit),等待ACK
2.    Slave发送ACK
3.    Master发送reg addr(8bit),等待ACK
4.    Slave发送ACK
5.   Master发起START
6.    Master发送I2C addr(7bit)和 R操作1(1bit),等待ACK
7.    Slave发送ACK
8.   Slave发送data(8bit),即寄存器里的值
9.   Master发送ACK

网友J:
2C总线总线的SDA和SCL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时,规定为总线的空闲状态。

网友K:
在I2C总线上传送的每一位数据都有一个时钟脉冲相对应

网友L:
I2C总线上的所有数据都是以8位字节传送的,发送器每发送一个字节,就在时钟脉冲9期间释放数据线,由接收器反馈一个应答信号。

网友M:
16位数据没有用过。

网友K:
数据位的传输是边沿触发。

网友C:
起始信号是在SCL时钟信号线处于高电平时,SDA数据线由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也就是产生一个下降沿,就意味着起始信号已经发送,数据的通信可以进行了。

网友J:
由两条信号线各自的上拉电阻把电平拉高。

网友D:
。I2C通信一个必须注意的点就是,在传送地址信息是,都是从高位开始传送

网友I:
10.    第8步和第9步可以重复多次,即顺序读多个寄存器

网友E:
从设备发送数据给主设备,也就是,主设备进行数据的接收。

网友H:
发送完8bit数据后等待Slave的ACK。

网友F:
传输:SCL为高电平时,SDA线若保持稳定,那么SDA上是在传输数据bit

网友M:
只用过8字节的。

网友L:
应答信号为低电平时,规定为有效应答位

网友M:
DSP是哈佛总线结构的核心是乘法器和加法器

网友M:
单片机MCU是冯诺依曼结构的,核心是A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