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设计连接问题

楼主(2018-10-24):
MP2359的输出为0,请问电路连接是否错误?如何解决?电路连接是否错误?实际测试的时候,6和3脚都无输出。求大佬解救!!

网友A:
看了一下线路 没有错误 是不是楼主的IC质量有问题

网友B:
vin和en之间要加100k电阻试试看

网友C:
可能问题在 BST 引脚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