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几种常用可控硅驱法有大佬给懂的吗?

楼主(2018-10-24):
(无正文)

网友A:
不完整。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上面两个好像是负压驱动的,要求可控硅支持;
下面的这个就是正压驱动的了;
相同点就是全是非隔离的;
和有没有过零没有关系

网友C:
没啥区别,双规的GK只要满足开启电位差,且驱动功率足够,就会导通,加电阻电容都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避免误触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回复
T2的可控硅需要过零,只能工作在切相模式
每交流正负周期给个1MS的高电平触发信号
可控硅交流过零截至后,都要给导通角重新触发信号
直接一直给高电平的话,可控硅导通一下就一直截至了
T1的可控硅接法,感性负载RC保护都不用上。      T3的可控硅接法,我也没用过只在阻性负载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