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32F100-ACMP比较器模块编程

楼主(2018-10-25):
(图片)

网友A:
void ACMP_Init(ACMP_Type *pACMPx, ACMP_ConfigType *pConfig); 通过结构体 ACMP_ConfigType 来初始化 ACMP void ACMP_DeInit(ACMP_Type *pACMPx); 恢复初始化值 void ACMP_ConfigDAC(ACMP_Type *pACMPx, ACMP_DACType *pDACConfig); 配置 ACMP 内部的 DAC void ACMP_SetCallback(ACMP_Type *pACMPx, ACMP_CallbackPtr pfnCallback); 设置回调函数

网友A:
寄存器操作的内联函数,调用内联函数和直接操作寄存器效率一样高 void ACMP_InputPinDisable(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InputPin) 比较器输入使能 void ACMP_DacOutputSet(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DacValue) 比较器内部 DAC 输出电压配置 Void ACMP_DacReferenceSelect(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RefSelect) 内部 DAC 参考电压配置 void ACMP_DacDisable(ACMP_Type *pACMPx) 禁止内部 DAC

网友A:
void ACMP_DacEnable(ACMP_Type *pACMPx) 使能内部 DAC void ACMP_NegativeInputSelect(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NegPinSel) 比较器负极输入配置 void ACMP_PositiveInputSelect(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PosPinSel) 比较器正极输入配置 void ACMP_ClrFlag(ACMP_Type *pACMPx) 清比较器中断标识位 uint8_t ACMP_GetFlag(ACMP_Type *pACMPx) 获取比较器中断标识位 void ACMP_DisableInterrupt(ACMP_Type *pACMPx) 禁止比较器中断 void ACMP_EnableInterrupt(ACMP_Type *pACMPx) 使能比较器中断 void ACMP_SelectHyst(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HystSelect) 设置比较器迟滞 void ACMP_DisablePinOut(ACMP_Type *pACMPx) 禁止比较器结果输出 void ACMP_EnablePinOut(ACMP_Type *pACMPx) 使能比较器结果输出

网友A:
void ACMP_SelectIntMode(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EdgeSelect) 设置触发比较器中断模式 void ACMP_Disable(ACMP_Type *pACMPx) 禁止比较器 void ACMP_Enable(ACMP_Type *pACMPx) 使能比较器 ACMP 特性说明 *每个 ACMP 最多 4 个输入可以选择,3 个外部输入和内部 DAC 产生的电压。 *可以通过 IO 管脚输出,可选择翻转比较器输出。 *可在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上升沿,上升或者下降沿触发。 *可在停止模式下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ACMP_SelectIntMode(ACMP_Type *pACMPx, uint8_t u8EdgeSelect) 设置触发比较器中断模式 void ACMP_Di ...

不错,这是里面的一个函数。

楼主:
支持下,谢谢分享,希望楼主多多分享例程!

网友C(2018-11-25):
比较器可以接到内部参考电压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