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4识别颜色指导

楼主(2018-10-25):
请教一下大神门,我现在想用OV5640摄像头进行颜色识别,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颜色识别使用RGB565输出格式还是JPG输出格式?
2,DCMI中断,行中断和帧中断有什么不同?数据量怎么样?
3,我现在方法是在DMA中修改数据传输地址(自己定义了一个数组),将DMA数据存放在里面,但是这个数据怎么分析?如果用RGB565输出,一个像素用2个字节表示?
4,有做过的麻烦指导一下方向

网友A:
RGB565输出格式是2字节, 可以识别颜色, 不过 JPG 就需要解码后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