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如何校准?

楼主(2018-10-25):
stm32f103系列rtc时钟校准
第一种是先设置好时间,放那几天,然后对比时间差,调整PPL,一般32767
第二种单片机定时1秒,累计RTC时钟
第一种需要时间太长,我想用第二种
用外部中断PC13,最靠近RTC时钟的引脚。PC13一旦配置成外部中断模式,原来的类似正弦波时钟信号就没了,估计是驱动不够,信号都没了,当然测不了。
请教下,有谁做过RTC校准吗?

网友A:
从MCO管脚输出RTC的频率信号,然后外部接高精度频率计

但是基准频率源精度也是个问题……所以我自己用GPS授时模块做了个号称15ns精度的频率计专门测量RTC秒信号精度。

网友B:
测频率是个好办法,适合生产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CO管脚输出RTC的频率信号,然后外部接高精度频率计

但是基准频率源精度也是个问题……所以我自己用GPS ...

谢谢回复,另外买高精度仪器的方案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频率是个好办法,适合生产线使用。

嗯,我也这么想的,不过没测出来

网友C:
其实测1秒也不好,不准,频率32768,测1秒最多只能到1/32768的精度,一天还是差好几秒。
最好是测个十几秒或者几十秒,精度才会高一些。
另外,可以用外部电容来补偿一下。石英表就都是这么校准的。

难怪 这个电容 是这么调出来的. 上次我们没仪器 ,改一次 要等几天 才能测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测1秒也不好,不准,频率32768,测1秒最多只能到1/32768的精度,一天还是差好几秒。
最好是测个十几秒或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