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Eclipse 用户手册

楼主(2018-10-25):
想用这个软件的可以先看看这个手册,觉得好用就可以用。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NuEclipse_V1.01.013_Windows_Setup.zip

楼主:
支持的所有型号,目前支持的比较少

楼主:
建立了个工程,看着很给力,自动生成的模板代码。

楼主:
编译构建工程,一把搞定,看来自动生成的工程模板还是非常给力的。这为那些不会自己配置工程的朋友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A:
竟然有免费软件了,希望对以前出的芯片也支持啊

网友A:
另外每个芯片的手册和资料最好也集成一下,方便下载。

网友B:
什么时候支持M453?

网友C:
中文资料很棒。

网友D(2019-06-17):
调试途中,USB松动,死机,无法调试。请问如何终止调试?

网友E:
多谢,学习一下,掌握个

网友D:
我都按说明设好了! 为何总是 “Choose a debug configuartion to debug” ? [1] gdbserver, [2] remotegdb/mi     ????
然后是----》 Error:  gdb --version 问题!

网友F:
中文教程?这个工具是不是很大,要用JRE吧

网友G:
多一个选择,多一个备胎。

网友D:
1》...[Run] 选单里居然没有[ Chip Reset ] 条目,好奇怪喔 。调试启动代码会麻烦;
2》...单步执行  “for(cx=0x0400;cx;cx--);”   很不爽 ;
3》...下载出现红色文字提示,不舒服,蓝色会好些。红色常常代表“错误” !

网友H(2019-08-15):
中文手册也在安装中自带,只是作死地,只显示英文的链接。只要顺着英文手册的快捷方式,打开所在位置,中文手册就放在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文手册也在安装中自带,只是作死地,只显示英文的链接。只要顺着英文手册的快捷方式,打开所在位置,中文 ...

原来这么坑,多谢大侠分享经验。

网友I(2019-10-12):
Eclipse比MDk好用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Eclipse比MDk好用多啦...

用熟悉了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