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国内可以使用868mhz频段的lora网关吗?

楼主(2018-10-25):
我们需要用868mhz的网关来测试一款产品,请教各位了,谢谢。
@chunyang @木头东瓜 @maychang @ ocon @mpuhome

网友A:
tyw
@adminkobe :去油香收
你好,这些资料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你

楼主:
谢谢T叔给了这么多参考资料。

楼主:
我看了下第76页,说国内可以使用868MHz频段,没理解错吧?请T叔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第76页,说国内可以使用868MHz频段,没理解错吧?请T叔指教,谢谢。 ...

各频段对于设备功率是有限制的.参考下798MHz频段的限制.(最新版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频段对于设备功率是有限制的.参考下798MHz频段的限制.(最新版要收费的.)

谢谢T叔,这个频段需要申请吗?有人说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这个频段需要申请吗?有人说要。

一般国内最好使用430-440MZH段,如433.92MHZ是使用最普遍的,配套产品齐全。315MHZ也可以,但使用的人太多,容易受干扰。915/868MHZ不太适合用在国内,该频段主要用于民用手机市话通的收费设备。2。4GHZ也可以用,但在法规范围使用只适合5米内的短距离设备,且功耗大。目前中国国内对免费频率段管理几乎是空白,根本没认证的要求,所以短期来说使用免费频段非常混乱,在设计产品时最好征求专业人士意见.

确实,315频率干扰太大,我的汽车,在野外遥控效果很好,在市区车子多的地方经常遥控距离很短,在小区门岗附近还经常失灵,原因就是一些设备长期发射这个频率的信号。我自己把汽车的接收器频率改为433,同时把遥控器也改了,把原遥控器的芯片拆下,找一个433遥控器,替换里面的芯片。效果很好,只是偶尔遥控距离下降和暂时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国内最好使用430-440MZH段,如433.92MHZ是使用最普遍的,配套产品齐全。315MHZ也可以,但使 ...

谢谢T叔,您总是这么热心无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您总是这么热心无私。

网友B:
根据2018年1月有关部门发布的一份“征集意见稿”,LORA即将在国内无合法使用的前提,国内物联网的标准将是NBIoT。所以,别在LORA上再折腾了,这后面涉及的是重大集团利益,说是国家利益也不为过,三家电信运营商以及华为、中兴等骨干企业是背后的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2018年1月有关部门发布的一份“征集意见稿”,LORA即将在国内无合法使用的前提,国内物联网的标准将是N ...

谢谢chunyang老师,产品是欧洲使用,我们是生产测试,用一个lora网关进行测试。

网友C:
不可以,国内是CN470和CN779频段,不过你只是测试的话,也是可以的

谢谢指教。

网友D:
我们选方案就抛弃了lora ,有可能不让组网用了

嗯嗯,我们不组网,只是测试一下,产品在欧洲使用。

网友E:
春哥在,我就学习啦,我不懂这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产品是欧洲使用,我们是生产测试,用一个lora网关进行测试。 ...

测试的话,随便用,也无需大功率,只要功率不大,未泄露到厂区以外,你随意。因为其本身不属于产品,不必执行关于产品的法律、法规,不干扰到外界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网友F:
最好是去考一张业余无线电执照,免得到时候夜长梦多。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G:
可支持通信标准及频段  410~441MHz、470~510MHz、863~870MHz、902~928MHz

谢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话,随便用,也无需大功率,只要功率不大,未泄露到厂区以外,你随意。因为其本身不属于产品,不必 ...

谢谢chunyang老师的说明。

只要别卖,不是商品且不干扰到外界就没事。

网友H(2020-02-19):
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有个Lora芯片模组支持欧盟的863-870Mh频段,印度的LORA频段用的是865MHZ,那么这个支持欧盟的LORA芯片可以用在出口印度的产品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