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DMA方式如何读取大量数据并写入到SFLASH

楼主(2018-10-25):
串口连续接收一个大文件,比如200K的bin文件(16M以内),边接收边写入到SFLASH中,我的思路是:设置2个4096字节的接收buffer,然后切换接收,一个buffer接收过程中,另外一个buffer的数据写入到sflash,串口接收采用DMA+空闲中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buffer数据收完后及时切换到另外一个buffer?

网友A:
搞2个队列,满了换一个。

网友B:
满了之后能否触发一个中断,然后中断里切换

楼主:
更换了中断方式,改为DMA传输完成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C:
用指针操作吧

网友D:
嗯,中断还是非常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