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电容负载的稳定性补偿

楼主(2018-10-25):
之前,给了个运放输入端杂散电容的稳定性补偿,下面将给出运放电路接电容负载的稳定性补偿。

先看Rc补偿

楼主:
运放电路接电容负载在未补偿的情况下,其反馈网络因电容负载引入一个极点,而采用Rc补偿后其反馈网络有零极点各一个。若零极点相近,那么可以得到适当的“中和”。

由于上述补偿仅采用一个补偿元件Rc,其不可能“完全中和”,因为“自由度”不够。下面,看一个采用Rc和Cc两个补偿元件的电路。

楼主:
Rc加Cc补偿

楼主:
采用Rc加Cc补偿,反馈网络有两个极点和两个零点。理论上,Rc和Cc取适当值后,可以“完全中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Rc加Cc补偿,反馈网络有两个极点和两个零点。理论上,Rc和Cc取适当值后,可以“完全中和”。

...

新产生的零点应是中和运放本身的一个不良极点,(电压运放本身有二个极点,一个极低频,一个高频),零点中和运放的高频极点,以20DB/10倍程的斜率通过0DB线,新增的极点处的增益已是小于0DB,不具备自激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产生的零点应是中和运放本身的一个不良极点,(电压运放本身有二个极点,一个极低频,一个高频),零点 ...

在此,不是对运放的补偿,而是反馈网络(包含运放输出电阻Ro)内的补偿。

运放若是在纯阻反馈网络下,只要按照运放说明书中的最小放大增益规定即可,譬如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其在纯阻反馈网络下肯定是稳定的。

这里的运放电路接电容负载,因运放输出电阻非零,会在反馈网络中引入一个极点,且通常此极点频率不高。采用Rc补偿后,反馈网络会有零点和极点各一个,且零点频率比极点频率高二或二点几倍,根据十倍频原则,此零点和极点是有相互作用的,即所谓的“中和”。

虽然Rc补偿可以对反馈网络中的极点作一定的补偿,但并不“完美”。而Rc加Cc补偿则可作几乎“完美”的补偿,至少理论上如此。

网友B:
放大器直接带容性负载,等于把输出管的 Cce 增大(开环极点提早出现),相当于强迫低频功放处理高频,插入缓冲电阻后,负载电容对放大器的羁绊小多了,负载信息以普通方式(纯电阻),放大器本身则成了「积分器」(电容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