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问chipon的单片机和51的兼容吗

楼主(2018-10-25):
是完全兼容吗

网友A:
不是,但是指令都差不多,8位机本来就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B(2018-11-25):
完全不一样,指令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一样,指令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不兼容的,但是类似的还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