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按键去抖

楼主(2018-10-25):
请问 如何用软件算法实现按键的去抖呢?

网友A:
如果有按键按下,延时10毫秒再次判断,如果按键还在按下状态,说明确实有按键按下。

网友B:
解释的通俗易懂。

网友C:
也可以一段时间之内关闭中断响应 呵呵呵

网友D(2018-11-25):
一般用的是状态机代理原来死等待的延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按键按下,延时10毫秒再次判断,如果按键还在按下状态,说明确实有按键按下。 ...

这种事最通用的做法,但是现在好多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实现按键了。

网友F(2018-12-27):
软件消抖吗?

网友G:
按键刚按下和抬起的时候,电平是不稳定的

网友H:
需要考虑去抖。

网友I:
通过延时程序过滤。

网友J:
中断加延迟方式

网友K:
使用中断检测按键触发

网友L:
直接使用了延时函数

网友M:
按键消抖延时10ms

网友N:
延时消抖

网友O:
使用延时函数

网友M:
延时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L:
应该使用定时中断可以实现的。

网友G:
按键动作会有一段稳定的状态,一般采用延迟采样

网友K:
产生中断后,后续的按键处理程序,可以保证正确识别按键按下还是按键抖动

网友H: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来对抖动过程中产生的电压毛刺进行平滑处理,从而实现消抖。

网友J:
单片机运行的时间,可以通过中断方式来解决。

网友I:
当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后,先等待一个10ms左右的延时时间,让抖动消失后再进行一次按键状态检测

网友O:
推荐使用硬件消抖,节省资源。

网友N:
硬件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F:
软件消抖就是延时函数

网友P(2019-05-03):
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