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学习求教?

楼主(2018-10-25):
因为工作原因,需要设计一个电路模块:利用USB接口读取目标的电阻值并返回给计算机(测试电压由USB提供)。毕业后的工作基本不再接触软硬件设计方面,请教一下,如果设计这样的一个电路,需要从哪些方面开始学习?单片机线路设计?单片机编程?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需求。建议详细描述一下。要测量的目标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需求。建议详细描述一下。要测量的目标是什么设备?

量的是人体,不同部位之间的一段时间10-20秒左右的实时电阻值.大概1秒钟侦测10次左右,每次都记录下来.再将结果实时反馈给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的是人体,不同部位之间的一段时间10-20秒左右的实时电阻值.大概1秒钟侦测10次左右,每次都记录下来.再 ...

哦。那就是设计一个东西,可以采集人体的电阻,然后通过usb口传输给pc的上位机。是这个需求吧?
这样最简单的话,usb使用usb转串口通讯,需要学习单片机的ad采样和串口通讯

网友B:
采集人体的电阻。。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设计一个东西,可以采集人体的电阻,然后通过usb口传输给pc的上位机。是这个需求吧?
这样最简 ...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如果能指明教材就更好了。

网友C:
注入一个恒定电流,然后用ADC采集其电压。你可以看下TI 的AFE4300,就是这样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入一个恒定电流,然后用ADC采集其电压。你可以看下TI 的AFE4300,就是这样一个模块 ...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D:
电路设计必不可少

楼主(点评):
嗯嗯嗯,这个我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