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上电瞬间LED显示乱

楼主(2018-10-25):
我用74HC595驱动8个LED,在上电瞬间,8个LED会随机亮,然后才按74HC595的控制驱动点亮,请问如何避免显示混乱的这段时间呢

在OE脚动作,加上电延时,类似于复位延时电路。

网友A:
控制第13脚,使之在上电瞬间禁止输出

网友B:
en 脚 由单片机控制
上电延时后再使能

网友C:
可以通过使能引脚控制,可用MCU的IO,也可用RC电路。

楼主:
我把13脚直接接地了,那是不是只能在程序上做修改了

网友D:
程序上修改没用吧,MCU还没进入工作状态那段时间,还是失控的

网友E:
程序上电马上让它全亮,保持一秒,当作自检,肉眼就看不出来上电瞬间的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上电马上让它全亮,保持一秒,当作自检,肉眼就看不出来上电瞬间的乱码了 ...

是说初始化端口后,马上驱动595点亮全部LED?

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13脚直接接地了,那是不是只能在程序上做修改了

改程序无用,上电瞬态程序未运行。这时只能考虑改电源回路,令LED供电电源在MCU正常工作以后再供给,具体可以加个MOS管开关,同样可以用指令或者RC回路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说初始化端口后,马上驱动595点亮全部LED?

此法算是欺骗法,比控制全暗好,但会有个短时大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