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红外发射LED种类问题

楼主(2018-10-25):
红外发射是否只有850nm  940nm两种。
有没有波长更短红暴更明显的红外发射管。
产品需要,红色LED下光敏不够灵敏,红外LED下光敏足够灵敏,但是必须看见红光。所以有没有红暴明显的LED发射管。
850nm是否都有红暴,或者是有没有红暴严重的发射管。
在此谢过  求各位大佬推荐

网友A:
再短是红光了吧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红发红的,换成白发红的,亮度增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