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STM32 引脚对地短路 分析【立创商城】

楼主(2018-10-25):
STM32 引脚对地短路 分析
芯片内部也像PCB一样是多层的结构,一般的集成电路至少有十几层,多的能够达到几十层;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比PCB上的层间距要小得多,芯片的线径越小,层间距也越小;当大电压从I/O口引入时,进入的大电流不但可以把这个I/O口相连的电路打坏,这个大电压还很有可能击穿层间的绝缘,造成层间短路;如果层与层之间的绝缘被破坏了,芯片的电源和地线短路也就不奇怪了。

不要让I/O的负载超出文档的范围,增加驱动芯片和隔离吧

有些信号线的上拉到5V上面,上拉电阻阻值太小,IO口的输入电流太大,IO上加的电压大于3.3V也会造成烧毁。

以后知道了,万一STM32的电路半路上出现电源短路,第一嫌疑人必定是它

STM32使用的是0.18μm的工艺,集成度较高,因此相对其它使用较低集成度的产品而言,对过载的承受能力比较差,但是在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曾经也出现过用示波器测量管脚不小心用探针把两个管脚碰到一起就挂掉了,后来怕怕,就小心羽羽了不敢再范同样的错了。

把24V直接加到CAN上,然后就坏了,一块是整个坏了,还有一块是坏了CAN部分。

我将标准jtag接口简化成8针IDC插座,插jtag的时候,眼花只插了一排,发现后,再插好,就把芯片烧了,烧毁现象就是电源短路。采取的措施,I/O端口都加限流电阻。

考虑系统设计是否涉及到无线通信方面的东西,有是容易烧,特别是下程序的时候。

IO端电压超压/电流过载,甚至静电积聚(接地不良)都会导致烧片,一般都要有外围限压限流电路和短路保护隔离,再接入片子的IO端,而且经常满负载的片子,散热也很重要,要外加散热风扇(有点类似PC的CPU);应用到工控方面时,还要考虑弱电/强电的分离控制,强电最好还是用合理性价比的PLC来接入,STM片子负担弱电的信号处理,两者配合的话,可以有效减少片子的故障率和折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