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在RAM片上虚拟U盘 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8-10-25):
在片上RAM 用usb模拟了u盘,但是格式化不了??还有点击u盘格式化的时候主机会发送什么数据/命令吗?
请教一下下大家,谢谢!

网友A:
arm芯片吧,检查USB通讯协议。可以试试USB单片机CH552的,USB代码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6-1-1.html

推荐如下系列的USB单片机,均提供丰富的USB开发例程。同时可用于PD快充、Type-c视频输出、触摸按键等各种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芯片吧,检查USB通讯协议。可以试试USB单片机CH552的,USB代码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 ...

谢谢你提供建议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