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编译cortex-M0+后将中间空白的代码内容全部填充为0

楼主(2018-10-25):
keil编译cortex-M0+后将中间空白的代码内容全部填充为0,而且在程序的末尾还会添加几十字节的内容,如果我在flash末尾的地址防止一些常量,那么编译后就会提示超出代码空间了,有没有办法让keil不要将中间空白的代码内容填充为0,这样就不会有问题,IAR就不会这样。

网友A:
应该和编译器的机制有关了,

网友B:
中间空白段可以不是0x00,也可以是 0xFF.
至于说在Flash末尾放置常量,理论上使用 __attribute__((at(address))) 是可以做到的。

Zpc
怎么才能设置填充0XF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