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光源穿透外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25):
近期有客户反映背光源在出灯的方向可以穿透外壳,在晚上看会特别明显,虽然客户觉的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毕竟也是瑕疵。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客户的外壳是白色的,白色的外壳会有透光性,如果外壳是黑色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解决方法一:客户背光源是直插灯的情况下,可以焊接好后,在头膜的位置上贴上黑色电工胶布,因为直插灯刚生产出来引脚是直的,是没法提前贴好的。

解决方法二,把直插灯改成贴片灯,我们头膜的位置再开一个刀模,生产过程中就可以把背光源的侧边贴上黑色电工胶布,当然这种方法在成本上是要增加的,做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评估好。

网友A:
贴电工胶布不如喷涂黑色颜料。

网友B:
外壳不是内面喷白色吗   喷完白色喷隔离层  再喷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