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RS485隔离器LTM2881-3

楼主(2018-10-25):
LTM2881-3内置了一个完整的DCDC隔离变换器。

逻辑端输入3.3V,并且有一个使能引脚ON,都已连接到3.3V电源上。

但是隔离端的电源VCC2,始终输出不了5V,是怎么回事?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大侠谁用过呀,急急急!

网友A: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并检查电路,如果电路、电源和接线都没问题,检查焊接,焊接也没问题,那说明器件坏了。

网友B:
买到假货了吧
金升阳 周立功 的 模块也不错啊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