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振动开关的信号检测放大电路

楼主(2018-10-25):
一种震动开关的信号检测放大电路  没搞清楚原理 和工作的具体过程

网友A:
静止时,振动开关是开路的。电路进入稳定态后,Q7因R15提供的基极电流而导通,其集电极电位不变。当振动足够强时,振动开关会断续接通,Q7因此反复进入截止、导通、截止、导通态,其集电极电位也随之同频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C16耦合到Q4基极,进而使Q4也在导通、截止态间变化,检测到这个变化就知道此时发生了“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时,振动开关是开路的。电路进入稳定态后,Q7因R15提供的基极电流而导通,其集电极电位不变。当振动足 ...

嗯  那些电容电阻的取值呢?依据什么计算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那些电容电阻的取值呢?依据什么计算来的

根据晶体管的工作点计算,具体建议你去看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关于晶体管基本电路的章节,应该都学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晶体管的工作点计算,具体建议你去看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关于晶体管基本电路的章节, ...

你好,图中的C26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图中的C26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构成交流负反馈,以稳定瞬态工作点,防止自激振荡。不过,就该电路而言,意义不大,毕竟信号频率不够高,完全可以不用。

网友C:
Q2,Q3换成2N3904,R2换成100k,R4换成10k
打开Circuit3.msm(用Multisim 2001仿真) 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成交流负反馈,以稳定瞬态工作点,防止自激振荡。不过,就该电路而言,意义不大,毕竟信号频率不够高, ...

是如何负反馈的呢  能不能具体说下工作的机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如何负反馈的呢  能不能具体说下工作的机理

C26把Q2集电极C的输出信号反馈到基极B,注意,此时信号己反向了,对基极信号起削弱作用.以此减弱输出信号,以稳定瞬态工作点,防止自激振荡。
不过用在这里是多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如何负反馈的呢  能不能具体说下工作的机理

相位相反啊,自然是负反馈。建议楼主还是回炉重新学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关于晶体管的有关章节,这部分的知识其实非常重要。

网友D(2019-08-14):
请问下是用于什么产品中的?这个电路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