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有没有可编程PD协议控制芯片,具体需求如下

楼主(2018-10-25):
      产品需要做PD快充和灯光控制,是否有PD快充芯片能支持自编程?对体积要求较高,越小越好,功能不要太复杂,这种PD芯片有吗?

我们有做PD快充协议芯片支持自定义编程,QQ615543197,电话13544166500

网友A:
这个除非定制或找人使用通用型号开发,恐怕不会有直接的成品。

网友B:
现在PD 快充**了吗  我们去年在做  后面系统更新发现**不了

网友B:
你加下我QQ 1449251178 一起探讨下

网友C:
好像大多PD芯片厂家都不开放编程,只能当作PD芯片使用,加一颗MCU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PD 快充**了吗  我们去年在做  后面系统更新发现**不了

PD快充有样品吗,拿来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D快充有样品吗,拿来我试试。

我刚刚才反应过来   你们说的适配器 我说的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才反应过来   你们说的适配器 我说的线

数据线还没有第三方**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还没有第三方**出来?

没有**出来

网友D:
数据线的市场需求应该很大,不然不会这么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的市场需求应该很大,不然不会这么难搞。

需求很大的  好多客户问过我们   但就是没人**的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需求很大的  好多客户问过我们   但就是没人**的出来

你们公司做开发的还是做生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做开发的还是做生产?

开发  你加下我微信 18126448445

网友E(2019-04-28):
PD快充?**?
看到上述字眼,直接让人开始怀疑人生。
PD协议不是公开的么?要**干嘛?
所谓的支持自编程,恐怕比较难。主要原因在于CPU时间不好分配。
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客户应用,很有可能会影响到PD协议的正常运作。

其实开放编程的PD协议IC有很多,主要看你能否驾驭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