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个错误怎么改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楼主(2018-10-25):
#define  SI4463_SDI      (P2IN & BIT3)
#define  SI_SDI_LOW      P2IN &=~BIT3
#define  SI_SDI_HIGH     P2IN |= BIT3

u8 SPI_ExchangeByte(u8 TxData)
{
    u8 i,ret=0;
    for(i=0;i<8;i++)
    {
      if(TxData&0x80)
              SI_SDI_HIGH;      //RF_SDI=1;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else
              SI_SDI_LOW;      //RF_SDI=0;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TxData<<=1;
      ret<<=1;
      //if(SI4463_SDI)
      //ret|=1;
      SI_SCK_HIGH; //RF_SCK_HIGH(); //上升沿,采样          ??数据手册时钟上升沿时输出,下降沿输出(前面写命令的时候就有下降沿所以有数据)
      delay_us(10);
      if(SI4463_SDI)
          ret|=1;
      SI_SCK_LOW;  //RF_SCK_LOW(); //下降沿,锁存
      delay_us(10);
    }
    return ret;

}

楼主:
这个是i/o初始化
   P2DIR &= ~BIT3;   //输入  SDI(MISO)
   P2SEL &= ~BIT3;  //一般IO

楼主:
我主要是为了让SPI_Exchange_Byte()中的ret每经过一次循环当前位 置1

网友A:
搂住用的什么型号的mcu?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ccs和iar应该没有这个错误提示

楼主:
msp430f149开发板,开发平台是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住用的什么型号的mcu?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ccs和iar应该没有这个错误提示 ...

msp430f149开发板,开发平台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