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跨导放大器电路

楼主(2018-10-25):
R2什么作用啊,仿真接上R2输出大概是R2短路的2倍,怎么计算的
不接R2(短路)Vo=i*Rf     增益14.68mv/nA
反馈电阻的T型网络等效电阻大概是14M

网友A:
R2, 光电管, R1是串联的。
R2 和 R1取值相同那么电压也一样

@xilibubo1 :你这是I-V转换,输出=偏置+i*(R1+R2)
@戈卫东 :那输出电压或者增益怎么算呢
@xilibubo1 :运放的输入端是被当成不吸收电流的,那么它们3个电流相等,于是R1 和R2的电压也相等
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 光电管, R1是串联的。
R2 和 R1取值相同那么电压也一样
受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影响不好算
输出算不准,但仿真过了,单位电流增益算得没错跑不了了,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怎么算进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怎么算进去啊

为啥要算?用失调电流1pA的,可以直接忽略就行了。
Vos=75uV的,也直接忽略不是更好?

6002的失调电压: 0.75mV,不小了

网友C:
R2的作用就是给正相端加偏置电压,你把电路简化一下,根据虚短续断,可以算出来的,通过R1,R2的电流为5nA,你一下就可以把正相端的电压算出来,然后把R1右端节点的电压算出来,VOUT的电压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D:
当R2短路, 是一个基础的T型负反馈,
简单分析不考虑直流, R3=R6
输出v1 = I*(2*R1+R3)

R2接上, 可叠加分析,  单独分析R2这路可以的到
输出v2 = I*R2*2

叠加就是 v=v1+v2 = I*(4R1+R3)

输入是电流信号, 失调电压基本可以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R2短路, 是一个基础的T型负反馈,
简单分析不考虑直流, R3=R6
输出v1 = I*(2*R1+R3)

V2 =I*R2*2,这个2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单独分析, 把-输入的信号断开,  R1, R3, R6反馈
R1串联, 根据运放输入阻抗就可以不考虑
增益就是 (R3+R6)/R3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