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WM可以做DAC吗

楼主(2018-10-25):
使用DAC就是为了输出模拟电压,在一些需要输出模拟电压的场合,如果要求输出的模拟电压更新速度不需要太快,可以考虑用PWM加二级RC阻容来实现DAC的功能。电路图如下:

关于DAC模块的介绍,请看《DAC模块介绍

PWM频率为200多Hz时,测得的模拟电压输出波形如下:

PWM频率为1.2KHz时,测得的模拟电压输出波形如下:

PWM频率为2KHz时,测得的模拟电压输出波形如下:

由此可见,在2KHz的时候,效果最好。

牛

楼主:
式(1)的傅里叶变换如下所示:
以下以50KHz方波,VH=5V,计数周期T=240为例设计DAC功能:
DAC分辨率为Vbase=5/240=0.02V
一次谐波频率F=1/(NT)=50KHz
一次谐波最大Vmax=2*5.3.14=3.18V
则,一次谐波衰减率至少为-20lg(3.18/0.02)=-44dB;
所以一阶RC滤波的截止频率为:
二阶RC滤波的截止频率为:

RC滤波的截止频率为f=1/(2πRC)。二阶滤波取R=4K(取4.3K),C=10nF;R=40K(取43K),C=1nF。

网友A:
加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B:
分辨率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C:
8位精度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D:
不就是PWM输出滤波嘛

网友A:
选好合适的滤波电路。

网友B:
方案妥妥的。

网友E:
妥妥的能用。8BIT分辨率够够的。

网友F(2022-08-01):
为什么不直接用DAC呢,
理论可行,实际需要调试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G(2022-09-09):
加滤波就行

网友H:
只存在理论上,实践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