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 模拟 u 盘以后,主机端数据是怎么发给设备端点的??

楼主(2018-10-25):
当我往虚拟u盘里面拖入文件的时候,主机发出写命令,写命令里面的写入扇区都是同一个?为什么会一直往同一个扇区里面写啊??而且往虚拟u盘里面复制文件以后,文件系统里面的DBR等不会变化吗???请教大家!!!

网友A:
写文件时MBR与DBR不会变。写文件时涉及写入FAT表,FDT文件目录表,文件内容。
你说的那个扇区是哪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文件时MBR与DBR不会变。写文件时涉及写入FAT表,FDT文件目录表,文件内容。
你说的那个扇区是哪部分的? ...

哦,我有两个疑问,谢谢解答!
1、在主机发送read10命令的时候,写入一个文件在u盘里面,地址是4096,主机端打开U盘就能看到写入的文件。然后我再从主机端写入一个文件,主机给我发送的write10命令,命令里面的地址还是4096,然后读出来的数据还是我刚刚开始写入的文件的内容,从主机端写入的文件不知道发哪去了,但在u盘里面却能看到那个文件正确的写入?????????
2、如果主机端写入文件,他的FAT表和FDT文件目录是自己改变的 还是需要我来更新FAT表和FDT文件目录并加上文件内容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