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工作在大信号或开关状态时,发射结会受到较大的反向电压?

楼主(2018-10-26):
看以前的教材讲V(br)EBO时有这么一句话。
V(br)EBO指的是集电极开路时发射极-基极间的反向电压。

网友A:
只是有可能会受到反向电压,而不是一定有反向电压
可以参考这个分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092729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有可能会受到反向电压,而不是一定有反向电压
可以参考这个分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09 ...

看了看教材,是这样定义的:
1 甲类放大,整个信号周期都有放大;
2 甲乙类放大,大多数周期,信号有放大;
3 乙类放大,只有信号正半周有放大,负半周截止。
这时是哪种接法呢?如果是共射,我觉得发射结仍不会承受反向电压。

开关状态下怎么理解呢?您这个链接也没有细说。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看教材,是这样定义的:
1 甲类放大,整个信号周期都有放大;
2 甲乙类放大,大多数周期,信号有放大 ...

这些东西最好结合相应的电路图来理解,会容易些

网友B:
除纯甲外,其他运作模式都会使发射结受到某程度的反偏,
甲乙类放大,正偏时间比反偏多,乙类,正反偏时间相等,丙类,反偏时间比正偏多,开关则视乎占空比,这些都不因讯号大小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纯甲外,其他运作模式都会使发射结受到某程度的反偏,
甲乙类放大,正偏时间比反偏多,乙类,正反偏时间 ...

能否针对“开关视乎占空比”细说下?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针对“开关视乎占空比”细说下?
谢谢你!

甲乙丙类是 导通角,跟 导通角 关联的是正弦波,
方波却不一样,方波只有 高低(或正负) 两种状态,两种状态的时间(脉宽)可不相等,也就是 高低(或正负) 可不对称,管子开通需要正偏(jFET除外),关断则有反偏为好(jFET必须),所以,开关的正反偏就视乎 占空比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乙丙类是 导通角,跟 导通角 关联的是正弦波,
方波却不一样,方波只有 高低(或正负) 两种状态,两种状 ...

这里说的是三极管,三个极是bec。不是FET(场效应管)。
能否先就bec三极管说说。
理解力有限,抱歉!

网友B:
发射结是二极管,正偏通,反偏不通,BJT通不通是发射结决定的, Ube正向,管子就通,Ube反向,管子就关严了,方波的占空比,就取决于 Ube 的正反向各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