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可以反复配置时钟吗

楼主(2018-10-26):
各位:
     由于功耗要求,一般工作状态下我希望降低时钟频率来节约功耗,因为一般情况下cpu没啥事情做,但是当触发特殊事件的时候,我希望将时钟晶振调到最大,全速工作。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当有触发事件,配置频率的时候就会出错,无法执行。求给普及一下为什么?是**作错了还是cpu不允许这么操作?
    我使用stm32l4单片机,高、低速时钟单独测试都是没问题的,使用的是HSI模式。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正常就是这样用的。
但是切记如果使用了PLL倍频,要严格参考demo代码的顺序去配置

网友B:
当然可以反复配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