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瞬间会电源产生异常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26):
(无正文)

网友A:
设计对外的USB口 一般是要加限流开关 保护的
一个SOT23-5 几毛搞定

网友B:
USB接口按规范是要串一个自恢复保险的,有些USB接口则采用电路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按规范是要串一个自恢复保险的,有些USB接口则采用电路控制输出电流。 ...

这保险个串了,保险反应没那么快,主要问题是插个坏的U盘导致壳和5V短路。其他电路没事,其中有个比较敏感的器件总烧,在器件电源那加个齐纳二极管,刺就没了,现在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保险个串了,保险反应没那么快,主要问题是插个坏的U盘导致壳和5V短路。其他电路没事,其中有个比较敏 ...

那说明前级电路或者电源存在设计不当,按USB规范,端口短路必须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