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需要一个电流检测方案

楼主(2018-10-26):
需要这样一个电流检测方案:干路中电流大于某一阈值(例如10mA)时,检测电路输出高电平,小于该阈值时,输出低电平。
现在脑子里空空的,能想到的只有采用电阻+运放+比较器或单片机这样的方案,一方面是感觉比较复杂,另一方面不知道精度是否能够达到?
是否还有其他更简洁可靠的方案呢?
请各路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A:
一个单运放加个电压检测芯片即可
运放 先采样电阻取样 放大然后进电压检测芯片 输出驱动个灯即可

网友B: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设计。电流检测精度要求不高下就直接用个两路运放,一路采集放大、一路做比较器,这样成本是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运放加个电压检测芯片即可
运放 先采样电阻取样 放大然后进电压检测芯片 输出驱动个灯即可
...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设计。电流检测精度要求不高下就直接用个两路运放,一路采集放大、一路做比较器,这样成本 ...

多谢啦

网友C:
可以参考TI的电流检测芯片INA139,转换为电压,然后加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TI的电流检测芯片INA139,转换为电压,然后加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多谢,我去看一下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挺好用的

网友D:
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最简单,电阻采样成电压,用比较器或运放将采样电压跟基准电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最简单,电阻采样成电压,用比较器或运放将采样电压跟基准电压比较。 ...

直流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做过,担心精度不够。
另外想知道有没有针对这个应用的单芯片解决方案,那样最省心了

网友E:
用个跨阻放大器加比较器呢?

网友F:
用TI的OP07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