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重复性是哪个指标来衡量

楼主(2018-10-26):
比如一个运算放大电路,每次加电开机后,电路输出电压 变化量

运算放大器哪个指标可以表征呢?

运算放大器手册里的长期稳定性 是表征 加电工作期间 的变化量吧, 不是表征每次开关机的重复性吧?

楼主:
另外,长期稳定性 是 加电 还是指不加电?

比如加电1年,变化量

还是指 不管加电与否,出厂后1年,变化量

网友A:
主要看温漂.对于系统来讲,除了IC电路外,还有周边器件,如电阻,电容.其中最敏感的是电容.
其次还有供电的稳定性.

网友B:
在理论计算时就分别用相关参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代入公式计算,批量下的性能一定是在极限值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温漂.对于系统来讲,除了IC电路外,还有周边器件,如电阻,电容.其中最敏感的是电容.
其次还有供电的稳定 ...

运算放大器 有一个指标数据  长期稳定性

如何理解这个“长期稳定性”?

比如 失调电压 1年变化了100uv

这1年,是指运算放大器加电1年? 还是指 不管加电与否,运算放大器1年 会出现变化100uv
(换句话说 加电或者不加电,会影响元器件的长期稳定性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算放大器 有一个指标数据  长期稳定性

如何理解这个“长期稳定性”?

楼主:
老大,我这里说的长期稳定性 不是指 运放环路或者自身稳定性

精密放大器手册里有一个指标,叫长期稳定性   是 失调电压随时间的变化率

定义我明白。但是我不明白: 这个指标前提条件 是指 运放工作状态 还是非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这里说的长期稳定性 不是指 运放环路或者自身稳定性

精密放大器手册里有一个指标,叫长期稳定性  ...

应该是指工作状态,才有意义.非工作状态怎么测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指工作状态,才有意义.非工作状态怎么测试?哈哈

非工作状态1年,然后测试,与1年前的Vos比较。不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说 每隔一个月测试一次,看失调电压 变化规律

换句话说:长期存放,不工作,失调电压会不会改变? 器件会不是失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工作状态1年,然后测试,与1年前的Vos比较。不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说 每隔一个月测试一次,看失调电压 ...

长期存放不加电,一样会老化,会漂移,当然,老化程度不如一直加电的厉害,不如高温下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存放不加电,一样会老化,会漂移,当然,老化程度不如一直加电的厉害,不如高温下厉害。 ...

放大器手册里 给的 长期稳定性  是指 长期不加电的条件,还是指长期加电的条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大器手册里 给的 长期稳定性  是指 长期不加电的条件,还是指长期加电的条件呢?
...

从字面理解,没有特别说明的,就是任意可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