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芯片求教

楼主(2018-10-26):
请问高人,RTL8305SC 芯片做光口时需要配置芯片吗

网友A:
简单功能直接用电阻把相应引脚上下拉配置就可以。

网友B:
看要求了,是想做智能交换机还是傻瓜交换机。
智能交换机需要有CPU,傻瓜的就是配置不能改的,如楼上所说,硬件配置死。
但是还是建议预留EPROM,硬件这东西,没用时可以不焊,但是没有预留的想用时只能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