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LVDS显示屏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8-10-26):
客户要求显示屏能独立挂在墙上,可触摸操作,离仪器主板最多5米。显示屏要求不高,1280x768,电阻触摸屏。本来也想采用HDMI,但这样需要两根线:1个HDMI线,一个是USB触摸转接线。
现在想采用LVDS方式,这样把LVDS接口和电阻触摸的线用一个电缆来连接,但不知LVDS显示屏的最长传输距离多远?电阻触摸屏能不能传输5米?是否可采用LVDS传输方式?

网友A:
LVDS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仅为30米
追问
请问,此距离是特指某几款特定的driver IC, 还是一般的IC都可以达到?
追答
标准传输距离指的是都可以达到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