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锂电池升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26):
1 换一片芯片
2 实物照片上来看看
3 电感用 哪种?
4 确定肖特基型号? 你升压多多少功率 5819是否合适
5 反馈 接的肖特基后还是电容后?

楼主:
引用 楼主:
1 换一片芯片
2 实物照片上来看看
3 电感用 哪种?

谢谢回复!芯片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电感用的2.2uH(更大的也试过),2520封装,反馈接的二极管后,上面的图就是板子原理图,找了一个空板,单独加上这一部分供电就可以,是带载带不动吗还是什么原因?下面这是datasheet里面的

楼主:
空载测试多少?

这个电路i没问题,是你使用的问题,输出5V。1.5A没问题

网友A:
2520体积的电感,太小了吧

网友B:
输入没电容

网友C:
要是电流不大的话可以试试LP3120

网友D:
1,在输入端加个电容。2,检查一下PCB布线。

网友E:
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F:
检测一下

网友G(2018-12-10):
R1出并联个0.1uf的电容或者0.01uf

网友(2019-01-30):
这种脚位功能的升压芯片我们公司也有,出货量很大,价格非常有优势,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微信联系手机也是这个号码13713635023 我们公司主要做DC/DC电源IC ,升压 /降压/锂电充电/锂电保护/LDO /MOS管/电压检测芯片/快充识别芯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