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算放大器,您需要知道的CMRR

楼主(2018-10-26):
运算放大器,您需要知道的CMRR

我经常会想到共模抑制(CMRR),在真正谈论CMRR之前,必须先谈论共模电压。对于非反相配置的放大器,输入信号是共模信号。反相配置始终具有与输入信号无关的固定共模电压。放大器共模电压范围取决于设计,且用户需要确保其处于指定的工作范围内。

图1:显示反相和同相运放配置的共模电压

那么什么是CMRR?技术定义是差分增益与共模增益的比率,但这不能告诉我们过多的实际应用。共模输入电压影响输入差分对的偏置点。由于输入电路中固有的不匹配,改变偏置点会改变输入失调电压(VOS),从而改变输出电压。换句话说,当您更改共模电压时,您将看到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CMRR告诉您这种变化会有多大。          通过改变共模电压和测量偏移电压的变化来测量CMRR。图2所示为从改变共模电压看到的附加输入偏移电压的简单表示。还存在与改变电源电压和诸如温度和电磁干扰的其它外部因素相关的偏移误差。

图2:CMRR引起的偏移误差

CMRR以分贝表示,但出于实际目的,其被转换为微伏/伏特。下列等式显示了如何计算在应用程序中观察到的错误量。共模和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相对于数据表中指定的标称值,通常为中间电源。

CMRR也随频率降低,因此您看到的误差将取决于共模信号的频率。图3所示为3个典型放大器(OPA171,UA741和OPA188)的CMRR与频率曲线的示例。

图3:三个运放的 CMRR VS 频率

这对您的应用程序意味着什么?这取决于您如何使用放大器。有关快速示例,请参见下图4。如您所见,放大器的CMRR取决于相关频率,并将导致偏移电压变化,这可能对您尝试参考的信号有很大影响。

图4:CMRR错误示例

楼主:
运算放大器,您需要知道的CMRR

网友A:
运放反馈输入的是 共差叠加,这是 被动共模,差模是产生输出所需的净输入量,电源波动或乘法运算引入的,是 同质共模,是真共模,元件参数不一致或外电路布局不均衡,共模信息就会在输出端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