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

楼主: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

网友A(2018-10-27):
由于是OD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既决定着上升沿的速度,也会影响下降沿的速度,所以只能根据实际调试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阻值。
当然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换用push-pull输出架构的比较器

网友B(点评):
减小比较器输出上拉电阻的阻值,例如,楼主电路图中R7从10k减小到100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OD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既决定着上升沿的速度,也会影响下降沿的速度,所以只能根据实 ...

请问推挽输出的比较器型号,比较通用的有哪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推挽输出的比较器型号,比较通用的有哪些?

AD8561, LT1116,MAX913,TL311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8561, LT1116,MAX913,TL3116

你好,图中的R8如果太大,会影响下降沿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图中的R8如果太大,会影响下降沿吗??谢谢!

R8数值对下降沿影响很小,因为输出端电位下降靠的是芯片内部一支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时内阻很小,所以把输出端拉下来需要的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