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降低DC-DC的开关噪声?

楼主(2018-10-26):
我们几款产品中一直在用的一款TI的DC-DC,为系统主芯片提供1V核电压的。迄今为止,一直工作很正常,没出过毛病。

之前受测量方法的影响,该电源输出的纹波看起来一直不错。最近改进了测量方法,一时手痒痒,就拿量了一下这个电源轨。结果量出事儿了。。。发现该电源轨有很大的开关噪声,足有上百mV。
虽然出货很多了,也一直没出毛病,但这下心里不踏实了。。。

找了个图说明一下:下图中的LF Ripple是纹波,与开关频率同频,峰峰值一般是十几或者几十mV不等,视设计而定。HF Noise就是开关噪声,是DC-DC开关的跳变沿处产生的。

在TI官网找了个文档,里边说了开关噪声的原因:是开关节点的高频噪声通过电感的寄生电容耦合来的。

文中分析了造成开关噪声的一些原因,比如电感选型问题。但这个电路当初是根据TI官网的WEBENCH做的,参数也没有修改,电感也是WEBENCH推荐的,应该不至于。
文中还给出了一些降低开关噪声的方法。

我又检查了我们的电路,layout严格按照手册的PCB Layout guide来的,应该没问题。但是,我怀疑有一个问题:电感封装。当初担心这颗电感不好买,又选了另一颗电感备选,但是二者的封装相差比较大,我做了个兼容封装:这个“大锤”的内侧焊盘是现在采用的那颗电感,外侧的是当时选的备用型号的。也就是说,目前电感焊盘有一大片空焊盘,这不就是一个大电容吗?按照上边香火的开关噪声的原因:开关节点的高频噪声通过电感的寄生电容耦合来的。问题会不会处在这里?板子上的焊盘不方便割,回头我再想办法验证。想问问大伙儿,我这种焊盘,会不会是一个疑点?大伙儿还有其他的降低开关噪声的好办法吗?

网友A:
输出电容

网友B:
输出端加个小电容

网友C:
这种噪音是没办法消除的,选好的电感可以减轻一点。
你那焊盘理论上有一点影响,但实际上根本测量不到,基本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