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问这种氧气泵效率高吗?

楼主(2018-10-26):
电磁铁+皮碗的。哪位大哥指定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效率不高。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这种泵的优点是密封无污染、无泄露、不怕有毒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不高。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这种泵的优点是密封无污染、无泄露、不怕有毒气体 ...

谢谢您的回复。

再请问一下,电磁铁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电磁铁尺寸改长一点,矮一点,同时保持效率和吸引力,可以做到吗?
我是新手,刚入行的。
问的问题可能太肤浅了,请别见怪。
哪位大哥能推荐一下相关资料的话,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再请问一下,电磁铁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机械、气动、流体力学这些问题在电子论坛问不太合适……应该有专门的行业论坛吧,你找一下看看。

网友A:
不过还有一种通用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找一款性能成本都合适的行业领先产品,借(仿)鉴(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有一种通用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找一款性能成本都合适的行业领先产品,借(仿)鉴(制) ...

谢谢哦
我只要弄清楚电磁铁部分就可以了呢。这跟变压器有相通性吧?

网友B:
拆一个一颗18650锂电能走8个小时的增氧泵吧。比较简单,远没这么复杂。我手上就有一个,钓鱼用一个白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个一颗18650锂电能走8个小时的增氧泵吧。比较简单,远没这么复杂。我手上就有一个,钓鱼用一个白天。 ...

谢谢您的回复。
已经买了一个了。

网友C:
想要泵  百度搜索 深圳市时光电子  在微型泵是领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