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神经网络-- C语言实现 上

楼主(2018-10-26):
在上一篇**中,介绍了BP神经网络的基本模型、模型中的一些术语并对模型进行了数学上的分析,对它的原理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如何用程序语言来具体的实现它,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选取的是C语言来实现一个简单的单隐藏层的BP神经网络(默认大家了解了BP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本文中涉及到些术语参见上一篇  基本模型 ),因此对于其他C类语言(C#、JAVA等)只需对本文中的代码稍作修改即可移植。

一些数据的定义
   首先,我们介绍些下文中描述的程序里面的一些重要数据的定义。
#define Data  820
#define In 2
#define Out 1
#define Neuron 45
#define TrainC 5500
   Data 用来表示已经知道的数据样本的数量,也就是训练样本的数量。In 表示对于每个样本有多少个输入变量; Out 表示对于每个样本有多少个输出变量。Neuron 表示神经元的数量,TrainC 来表示训练的次数。再来我们看对神经网络描述的数据定义,来看下面这张图里面的数据类型都是 double 型。

图1
      d_in[Data][In] 存储 Data 个样本,每个样本的 In 个输入。d_out[Data][Out] 存储 Data 个样本,每个样本的 Out 个输出。我们用邻接表法来表示 图1 中的网络,w[Neuron][In]  表示某个输入对某个神经元的权重,v[Out][Neuron] 来表示某个神经元对某个输出的权重;与之对应的保存它们两个修正量的数组 dw[Neuron][In] 和 dv[Out][Neuron]。数组 o[Neuron] 记录的是神经元通过激活函数对外的输出,OutputData[Out]  存储BP神经网络的输出。

楼主:
程序的执行过程
         在这里,先不考虑具体函数的执行细节,从大体上来介绍程序的执行过程。用伪代码来表示,具体的内容后面一步步介绍,如下:
  1. 主函数main{

  2.     读取样本数据 readData();
  3.        初始化BP神经网络  initBPNework(){

  4.             包括数据的归一,神经元的初始化 w[Neuron][In]、v[Out][Neuron]等;
  5.         }
  6.         BP神经网络训练 trainNetwork(){
  7.             do{
  8.                 for(i 小于 样本容量 Data){
  9.
  10.             计算按照第 i 个样本输入,产生的BP神经网络的输出 computO(i);
  11.                     累记误差精度;
  12.                     反馈调节BP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完成第 i 个样本的学习 backUpdate(i);
  13.                 }
  14.             }while(达到训练次数 或者 符合误差精度);
  15.         }

  16.         存储训练好的神经元信息  writeNeuron();
  17.         用一些数据来测试,训练出来的BP神经网络的结果;
  18.         return 0;
  19. }
   以上是处理的流程,对于读取数据、保存数据之类的处理本文将略去这方面内容,突出主干部分。

楼主:
初始化BP神经网络
      初始化主要是涉及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对读取的训练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就是指的就是将数据转换成0~1之间。在BP神经网络理论里面,并没有对这个进行要求,不过实际实践过程中,归一化处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理论模型没考虑到,BP神经网络收敛的速率问题,一般来说神经元的输出对于0~1之间的数据非常敏感,归一化能够显著提高训练效率。可以用以下公式来对其进行归一化,其中 加个常数A 是为了防止出现 0 的情况(0不能为分母)。
       y=(x-MinValue+A)/(MaxValue-MinValue+A)
      另一方面,就是对神经元的权重进行初始化了,数据归一到了(0~1)之间,那么权重初始化为(-1~1)之间的数据,另外对修正量赋值为0。实现参考代码如下:
void initBPNework(){

    int i,j;
   /*
    找到数据最小、最大值
   */
    for(i=0; i<In; i++){
        Minin[i]=Maxin[i]=d_in[0][i];
        for(j=0; j<Data; j++)
        {
            Maxin[i]=Maxin[i]>d_in[j][i]?Maxin[i]:d_in[j][i];
            Minin[i]=Minin[i]<d_in[j][i]?Minin[i]:d_in[j][i];
        }
    }
    for(i=0; i<Out; i++){
        Minout[i]=Maxout[i]=d_out[0][i];
        for(j=0; j<Data; j++)
        {
            Maxout[i]=Maxout[i]>d_out[j][i]?Maxout[i]:d_out[j][i];
            Minout[i]=Minout[i]<d_out[j][i]?Minout[i]:d_out[j][i];
        }
    }
    /*
    归一化处理
    */
    for (i = 0; i < In; i++)
        for(j = 0; j < Data; j++)
            d_in[j][i]=(d_in[j][i]-Minin[i]+1)/(Maxin[i]-Minin[i]+1);
    for (i = 0; i < Out; i++)
        for(j = 0; j < Data; j++)
            d_out[j][i]=(d_out[j][i]-Minout[i]+1)/(Maxout[i]-Minout[i]+1);
    /*
    初始化神经元
  */
    for (i = 0; i < Neuron; ++i)
        for (j = 0; j < In; ++j){
            w[i][j]=(rand()*2.0/RAND_MAX-1)/2;
            dw[i][j]=0;
        }
    for (i = 0; i < Neuron; ++i)
         for (j = 0; j < Out; ++j){
             v[j][i]=(rand()*2.0/RAND_MAX-1)/2;
              dv[j][i]=0;
         }
}

楼主:
BP神经网络训练
      这部分应当说是整个BP神经网络形成的引擎,驱动着样本训练过程的执行。由BP神经网络的基本模型知道,反馈学习机制包括两大部分,一是BP神经网络产生预测的结果,二是通过预测的结果和样本的准确结果进行比对,然后对神经元进行误差量的修正。因此,我们用两个函数来表示这样的两个过程,训练过程中还对平均误差 e 进行监控,如果达到了设定的精度即可完成训练。由于不一定能够到达预期设定的精度要求,我们添加一个训练次数的参数,如果次数达到也退出训练。实现参考代码如下:

void  trainNetwork(){
    int i,c=0;
    do{
        e=0;
        for (i = 0; i < Data; ++i){
            computO(i);
            e+=fabs((OutputData[0]-d_out[i][0])/d_out[i][0]);
            backUpdate(i);
        }
        //printf("%d  %lf\n",c,e/Data);
        c++;
    }while(c<TrainC && e/Data>0.01);
}
其中的函数,computO(i) (O是output缩写)计算BP神经网络预测第 i 个样本的输出也就是第一个过程。backUpdate(i) 是根据预测的第 i 个样本输出对神经网络的权重进行更新,e用来监控误差。

网友A(2020-02-22):
一是BP神经网络产生预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