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越用寿命越长吗?

楼主(2018-10-26):
1、以下三种方式,哪种电视机寿命长?(环境一致)     A 经常使用   B  偶尔使用  C 长期不使用

2、若想尽量延长电路使用寿命,A 是应该尽量多次使用,B 还是尽量减少次数使用,  C不使用

网友A:
无法一概而论,跟环境的关系很大。如果环境干燥,完全不用对寿命最有利。如果环境潮湿,那应该定期使用,借助电路发热来祛潮。

网友A:
电路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空泛的说电路,那可能包含一切器件,有些器件可是会随时间损耗的,比如电池、电解电容等。蓄电池需要定期使用,长期不用会损坏,而使用过频也会降低寿命。而对于常规铝电解电容而言,一定间隔的加电比长期加电和长期不加电对寿命更有利。所以,脱离了具体电路情况,问题无解了。而前一个问题,电视机在默认语境下就是常规市售电视机,那电路及所用元器件就是已知的,仅考虑环境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法一概而论,跟环境的关系很大。如果环境干燥,完全不用对寿命最有利。如果环境潮湿,那应该定期使用,借 ...

旧式电视用的是真空管(包括显像管),发起热来足以驱潮,
以集成电路和LED屏组成的,不宜发热而且发热量极其有限,反而是积尘问题影响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旧式电视用的是真空管(包括显像管),发起热来足以驱潮,
以集成电路和LED屏组成的,不宜发热而且发热量极 ...

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己摸摸看。以LCD显示器而言,通常的工作功耗在20W以上,其中转换成光和电磁波辐射出去的只是一小部分,剩下的功率全部转换为热,在有限的空间内,这个功率足够降低局部湿度了。祛潮,不一定非要多高的温度,只要比环境温度高一些,能将局部的相对湿度降到60%左右即可起到效果,这个指标可不高,不难实现。

网友C:
延长寿命不太可能

网友D:
这不太可能的,原件都会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空泛的说电路,那可能包含一切器件,有些器件可是会随时间损耗的,比如电池、电 ...

嗯,是的,假设 环境完全一致的理想情况下。

老大,麻烦帮看下这个帖子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4498-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一个问题:
“精密放大器手册里有一个指标,叫长期稳定性   是 失调电压随时间的变化率
定义我明白。但是我不明白: 这个指标的前提条件 是指 运放处于工作状态 还是处于非工作状态?”

@模拟学徒 :对集成电路而言,正常情况下即保存和工作条件满足器件或产品对环境的要求时,器件保存期间的参数变化率会小于产品保存,而产品保存期间的参数变化率不大于工作期间的变化率,毕竟工作期间更容易导致温度变化,温度变化就会使失调电压参数发生变化。
@模拟学徒 :手册中所载是最劣化的情况,厂家保证在任何时候一定良品率下的器件全部满足该参数,实际达到临界附近的占比其实不大。所以没啥可怕的。
@chunyang :如果运放手册里写1000h 失调电压变化2uv, 那就可以理解为: 运放从来到这个世界算起,每经过1000小时(不工作), 失调电压就要变化2uv? 存储1年,就要变化20uv? 挺可怕啊
该长期稳定性包括工作与产品存储,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工作状态,只要不超出手册规定的情况,稳定性就满足手册所载的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假设 环境完全一致的理想情况下。

老大,麻烦帮看下这个帖子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 ...

“环境一致”可没什么意义,可以是潮湿的一致,可以是高温加潮湿的一致,甚至可以是高温加潮湿加盐雾的一致,到底是什么一致?可见这么表述,跟没说无丝毫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