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TFT触摸屏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8-10-26):
我是个菜鸟,现在项目中用到TFT7寸触摸屏。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这种屏是不是需要两种驱动芯片?
一种是驱动屏显示的芯片,还有一种是驱动屏触摸的芯片。
我糊里糊涂。如果只买裸屏,肯定要设计驱动电路。
如果我刚才那种想法没错,那么请大神推荐几款驱动显示芯片
和触摸芯片。
恳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一种是RGB驱动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使用缓存芯片 比如8080 时序的

网友A:
stm32 F1 系列的只适合驱动类似 8080时序的屏幕

网友A:
stm32 F4 系列及更高的 自带RGB 端口 可以驱动RGB的屏幕

网友A:
本人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就知道这么多

谢谢!你知道的不少

网友B:
是的一个显示芯片 一个触摸。触摸的话要看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不一样

网友C:
直接用开发板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