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图腾柱驱动MOSFET问题

楼主(2018-10-26):
各位前辈:
              请帮忙看下,mosfet电路驱动不了,同时想让Ic输出500mA电流实际运行也不对,不知具体的原因,烦请指导。

网友A:
Q4A为源极输出电路,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A为源极输出电路,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 ...

您好,您说的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的导通电压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我不是太理解,烦请您详细解释一下。
我不理解的主要是1、为什么电压加电流除以gm?
                        2、驱动信号的幅度10V是不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的导通电压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我不是太理解,烦请您详细解释一 ...

1、为什么电压加电流除以gm?

gm是管子的互导(某些书上叫跨导),单位西门子,表示门极对源极单位电压变化能够引起多大漏极电流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的导通电压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我不是太理解,烦请您详细解释一 ...

2、驱动信号的幅度10V是不够的吗?

25V都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的导通电压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我不是太理解,烦请您详细解释一 ...

你的问题,恐怕是把共漏极电路与共源极电路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恐怕是把共漏极电路与共源极电路搞混了。

您好,我此部分电路图的主要功能是驱动MOSFET,我把完整的电路图附上,烦请您看下这部分电路图是否正确,谢谢。这部分电路是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此部分电路图的主要功能是驱动MOSFET,我把完整的电路图附上,烦请您看下这部分电路图是否正确, ...

此电路正确。不仅供应了IGBT正向驱动,同时也给出了IGBT负向驱动(负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此部分电路图的主要功能是驱动MOSFET,我把完整的电路图附上,烦请您看下这部分电路图是否正确, ...

楼主应该注意:GND1和GND2并非同一点,就是说,并非等电位。而25V所在虚线框内是GND1,25V是对GND1来说的。GND2与VTa源极联接,GND2与VTa源极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注意:GND1和GND2并非同一点,就是说,并非等电位。而25V所在虚线框内是GND1,25V是对GND1来说的 ...

嗯嗯,GND的区分我分析清楚了。目前是电平转换电路驱动MOSFET这部分无法正常工作。我把两路驱动MOSFET电路单独拿出来一路,也就是其最初贴的图。我分析计算了参数但是还是无法正常驱动,还请您指教一下我目前存在的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注意:GND1和GND2并非同一点,就是说,并非等电位。而25V所在虚线框内是GND1,25V是对GND1来说的 ...

您好,我把我计算的参数给您看下,烦请您能有帮忙看下

电平转换电路之前的电路时能够跑的通的,整个电路的工作频率在20KHz,脉冲解调电路输出的电压是4V。
Q6A的Qg=17nC,计算的驱动电流为17nC/0.4us=42.5mA。让Q2的Ic=100mA,且Q2的hfe最小为35,则Q2de
Ib取值为4mA,则R2=9.3/4=2.325kΩ。让Q1工作在饱和状态,则Q1的Ib取值16mA,则R1=3.3/16=206Ω。
IGBT的电路只是为了仿真而临时搭建的,并非实际的电路。此电路仿真还是无法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我计算的参数给您看下,烦请您能有帮忙看下

电平转换电路之前的电路时能够跑的通的,整个电路 ...

“嗯嗯,GND的区分我分析清楚了”
你还没有搞清楚。否则11楼图不会将R4下端和R8下端画成同一个“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我计算的参数给您看下,烦请您能有帮忙看下

电平转换电路之前的电路时能够跑的通的,整个电路 ...

此图错误。错就错在把7楼中GND1和GND2画到了一起。
注意:7楼图有两个5V电源,一个标注为+5V1,另一个标注为+5V2。
这两个5V电源之间电压在不断变化,这也是7楼图名称为“浮动电源……”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GND的区分我分析清楚了”
你还没有搞清楚。否则11楼图不会将R4下端和R8下端画成同一个“地”。 ...

不好意思,这个是仿真软件不能给GND编号,这样修改的话我把它换成其他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是仿真软件不能给GND编号,这样修改的话我把它换成其他GND ...

“这样修改的话我把它换成其他GND”

何必呢?这是两个“地”,若是16个,你怎么办?
你把7楼图中所有GND2均联接在一起,电源用个电池替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错误。错就错在把7楼中GND1和GND2画到了一起。
注意:7楼图有两个5V电源,一个标注为+5V1,另一个标 ...

您好,对于7楼的两个5V电源这个CMOS现在我不能区分吧?只要这两路输出不同的PWM波形来驱动后面两个MOSFET的不同的开通和关断就可以吧?第二幅图是脉冲解调电路输出的PWM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我计算的参数给您看下,烦请您能有帮忙看下

电平转换电路之前的电路时能够跑的通的,整个电路 ...

仿真软件对这样的浮动电源电路,往往不能正确仿真,原因是74HC00这样的门电路芯片,仿真软件默认其电源供给是同一个,故仿真电路中并不标注出来。但实际电路,11楼图中的四个与非门(接成反相器)绝不可以用同一片芯片(不能共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对于7楼的两个5V电源这个CMOS现在我不能区分吧?只要这两路输出不同的PWM波形来驱动后面两个MOSFET ...

对于7楼的两个5V电源这个CMOS现在我不能区分吧?

这个仿真软件无法区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对于7楼的两个5V电源这个CMOS现在我不能区分吧?只要这两路输出不同的PWM波形来驱动后面两个MOSFET ...

只要这两路输出不同的PWM波形来驱动后面两个MOSFET的不同的开通和关断就可以吧?

此仿真电原理图无法输出恰当的信号来驱动Q6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A为源极输出电路,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 ...

驱动信号幅度不是满足 r4 * 输出电流,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就行了吗?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负载。。。。。。

网友C:
你这IGBT到底要做什么用?
发射极还有电源和负载。。。看不懂。。。。

网友C:
74HC00,周边的电阻是5欧10欧,这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么?你的仿真工具还是换个靠谱点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信号幅度不是满足 r4 * 输出电流,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就行了吗?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负载。。。。。。

按照首帖电路,负载就是R4。
实际上,首帖电路是7楼电路的一部分,还没有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这两路输出不同的PWM波形来驱动后面两个MOSFET的不同的开通和关断就可以吧?

此仿真电原理图无法输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似乎,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似乎,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是的。为驱动一支IGBT,动用这么多器件,还使用了五个独立电源,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为驱动一支IGBT,动用这么多器件,还使用了五个独立电源,够复杂。 ...

是在分析一个IGBT驱动的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是在分析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分析一个IGBT驱动的设计电路

我说的这些话,就是针对驱动这个IGBT的电路。这个驱动电路太复杂,而且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IGBT到底要做什么用?
发射极还有电源和负载。。。看不懂。。。。

您好,目前主要是分析一个驱动IGBT的驱动电路,这个驱动电路由单独供电电源,IGBT的开端根据前面输入的PWM信号。驱动电路的信号部分主要由输入接口电路、脉宽解调和调制电路。电平转换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电气的隔离采用的有源变压器。下图的电路时后面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些话,就是针对驱动这个IGBT的电路。这个驱动电路太复杂,而且成本高。 ...

嗯嗯  谢谢您的一直指导  主要是打算利用这个电路学些东西,因为在做这方面的实习

网友D(2021-07-09):
引用 网友A:
Q4A为源极输出电路,驱动信号幅度要25V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 ...

MOS管处于恒流区和可变电阻区的预夹断点:Ugd=Ugs-Uds=Ug-Ud=Ugs(th),漏极d电压固定为25V,
驱动信号幅度大于25V再加上Q4A导通电压VGS(th)即可,不需要再加上输出电流除以gm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