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NOT

楼主(2018-10-26):
运放电路的反馈路径可以有多条,不同反馈路径的“叠加”可能导致反馈网络的“谐振”。虽然按照Nyquist判据,运放电路是稳定的且有“足够”稳定裕量,但运放电路却可能发生明显的“振铃”现象。

下面,针对这个问题给一个说明。先看个电路。

楼主:
从上面的例子说明可见,由于LC谐振使得反馈系数呈现为一个“陷波”,而运放电路将其“倒数”输出变成了一个“窄带通”。

这种由反馈网络谐振所致(并非是反馈所致)的问题就是所谓的BIG-NOT

下面,给个一般说明。

楼主:
从上面的分析说明可见,相近的零点和极点项相加就可能会产生BIG-NOT问题。

下面给个图例。

网友A:
吓死宝宝了,看标题我还以为大师研究的是TIM GREEN运放稳定性细列**中的那个BIG NOT!
大师突然间长本事了,吓我一跳!
实际上扯的就是电路分析基础中RLC!弄个运放,扯个多路反馈等,就是烟雾弹,看着高级一点,和TIM GREEN所说的BIG NOT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且本人N年前在此板块发过一个帖子:RC无源电路能否提供电压增益?或者说能放大?
答案是可以,零点在前,极点在后面不远就可以了!大师本贴扯的,其实正是这个东东!

楼主:
此帖所述“BIG NOT”就是Tim Green相关文献中的“BIG NOT”,其是一个概念。

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此外,更正上面的一个不等式,应该是

    (pa-zb)^2<4a/b

网友A:
看罢大师的电路图,本人从昨天开始一直思考到现在,只想感叹一句=

什么样的高手会设计出如此牛X的LC负反馈放大器?或者说如此牛叉的电路,有什么用,能用在什么场合呢?

连弱智都知道,对于一般的负反馈放大器,相位裕度一般选择45--60°,低了振铃时间太长,而这个振铃和TIM GREEN所说的BIG NOT之间,有个叼毛关系啊?

本人以人格保证,大师此贴绝对是原创,没有抄袭任何现有文献资料!

网友A:
本来想花个半小时,码5.600个字,好好地教教大师BIG NOT的根源,以及解决方法,想想还是算了,根据这5年经验,结果肯定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即便我贴的证据之多,多到观众像HY了一样,看的直想吐!

而且根据我以前的和谐论坛建设方针一贴所说=
碰到傻子我们要同意他的所有说法
支持他的一切观点
努力把他培养成一个大傻!

网友B:
引用 楼主:
RLC反馈

忽然想到一个老掉牙的单片收音机IC,

MK484,不就是这样玩吗,L为磁棒天线,C就是中波收音机调谐用的可变电容。

网友A:
周末了,晒着太阳,听着音樂,陪这个水货大师唠唠嗑!

这个水货大师,连BIG NOT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的=

网友A:
由于TIM的那个文档,我上学时就看过了(那时候是在隔壁论坛玩的),现在懒着下载然后截图了,感兴趣的自己搜!

首先,非常明显的是,大师在凑答案!
他看TIM文档那个说BIG NOT的波特图,有个斜率突变(不是变化1,而是2,例如由斜率+1突变到-1),根据这个图形特征,大师开始搜肠刮肚,在想象什么地方碰到过这种图形,非常幸运的是,电路分析基础教材上的RLC电路,可以有这个效果!但是光有RLC还不行,因为TIM的那个文档,是讲运放的,离开运放不成事!于是RLC+运放组合,就是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案!于是答案顺利拼凑成功!

网友A:
其次,大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画蛇添足!!

看看大师给的那个BIG NOT定义,相比于原文,多画了好几个蛇脚,还并非反馈,还反馈网络LC谐振!?

网友A:
最后,BIG NOT是啥?
BIG是大,突变乃大;NOT是"不",如果大了,即便close rate仍为+1,仍有可能是"不"稳定的!

再看这个水货大师的高论,通篇都在扯什么"振铃",跟小沈阳一样,裤子都穿跑偏了,还扯什么苏格兰情调!

网友A:
N年前,我就在这个论坛演示过用电路软件,如何直接获取传递函数,然后轻松获取波特图,冲击响应等曲线!

我看大师最近几天也开始玩这个软件了,玩的不亦乐乎,如鱼得水!
好玩吧大师?

不过从地板楼层看,软件水平还没玩到家。频域——时域转换,这个软件也能做!点击converter一键搞定!

网友B:
一般的运放就三个端子,输出、同相输入与反相输入,就这么三个,反馈路径不就那么两条吗,多谐振荡器就是 正负反馈並用嘛。

网友B:
负反馈导致放大器自激的条件是「与逻辑」,就是相移达到 180度並且增益要高于 1,
在自激条件远不满足的情况下,如果 Rf 是谐振环节(LC並联或压电振子),结果当然是 带通,
在运放中,Rg  少说也有 1KΩ 以上吧,能否使谐振环节在输入方波时产生震铃我不肯定,但有一点也许要注意,电抗元件或含有电抗成份的网络,阻抗是 与频俱变 的,无论作为反馈环的哪一节,反馈系数都会与频俱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罢大师的电路图,本人从昨天开始一直思考到现在,只想感叹一句=

什么样的高手会设计出如此牛X的LC负 ...

     LC。。。。。

百度百科:

赵括 (战国时期赵国将领)
赵括(?-前260年),嬴姓,赵氏,名括。战国时期赵国人,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熟读兵书,但缺乏战场经验,不懂得灵活应变。 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赵孝成王急于求胜,赵国中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括代替老将廉颇。赵括一反廉颇的策略,改守为攻,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主动全线出击,向秦军发起进攻。秦将白起分兵两路:一路佯败,把赵军吸引到秦军壁垒周围;一路切断赵军后路,实行反包围,使赵军粮道断绝,困于长平。最后,赵军四十六日不得食,分四路突围五次不成,赵括亲自率勇士突围,英勇杀敌,被秦军射杀而死,四十余万赵兵尽降,后被秦军坑杀。

网友B:
若要避免 BigNot,LC的谐振频率须远超于放大器的截止频率,因为,不管甚么数值,LC组合都会谐振!
但如果在电抗上串並电阻,那么,Q值就会大降,对于放大器的反馈而言,电阻的插入还提供了 平坦区,这样,两个反馈通道的斜线部份就可错开,不会交叠出尖峰来了,
为何如此,就是 容性负载 惹的祸,双反馈方案的设计,就是把容性负载串电阻成低通,当电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C。。。。。

百度百科:

简单地说说,纸上谈兵是指只懂理论,不会实战!
你用这个成语是高抬他了,因为他连理论都不懂啊!
电路根本不能像他想象的那样的工作,还tao=0.0001呢,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说,纸上谈兵是指只懂理论,不会实战!
你用这个成语是高抬他了,因为他连理论都不懂啊!
电路根 ...

     我就问问,在LC谐振频率点,运放是不是就相当于开环了?稳定性都做不到推一大堆公式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问,在LC谐振频率点,运放是不是就相当于开环了?稳定性都做不到推一大堆公式有什么用?{:sle ...

放大器开环时,输出特性是 平坦加滤波,闭环后,放大器自己就变成 有源滤波器,LC並联谐振时,负反馈最弱,近乎开环但影响力不会消失(放大器的增益始终受这「Rf 」所控),你把那LC换成中波收音机的调谐槽路试试,会听到广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开环时,输出特性是 平坦加滤波,闭环后,放大器自己就变成 有源滤波器,LC並联谐振时,负反馈最弱 ...

    现实中这样加LC很多运放会自激,一般不会设计这样的电路,当然现实器件LC的Q值可以设计得比较小,也许也能工作,波特图上会出现上翘,但是不提倡设计这样电路,因此前面的引用百度百科。。。

网友B:
BigNot 针对的,是宽带(全通)放大器!
放大器闭环时的 相位余裕,是可调的,取决于反馈环的配置,如果这配置使相位余裕减少甚至没有了,放大器的运行就不准确,甚至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问,在LC谐振频率点,运放是不是就相当于开环了?稳定性都做不到推一大堆公式有什么用?{:sle ...

我上面不说了吗,注意看他的参数取值啊,tao不但取万分之一,RLC甚至运放开环增益A0都取的是1啊!!!!

看到这神奇的"归一化"取值,想起上帝大爷可能是卖糖糕的,天天吆喝:"哦,卖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不说了吗,注意看他的参数取值啊,tao不但取万分之一,RLC甚至运放开环增益A0都取的是1啊!!!! ...

哈哈哈。。。。。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有意思。。。。

有意思的不是大师,而是他的粉丝!

大家先看2楼图片,大师对一个极限增益=1运放电路,先是推导传递函数,接着用软件画出奈奎斯特图,搞的有模有样,然后得出结论=这个电路稳定性很好,有"充足"的余量!

(第一次玩弄粉丝,对一个根本不可能振荡的电路+RLC,研究其稳定性,那个余量确实是足啊!!)

接着到6楼给图例了,偷偷摸摸把A0修改成1000了,然后大家看到振铃了!

两个楼层一结合,得出结论=有充足的余量也会有振铃!

(把粉丝当成傻子一样玩啊,粉丝还拼命点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TIM的那个文档,我上学时就看过了(那时候是在隔壁论坛玩的),现在懒着下载然后截图了,感兴趣的自己 ...

斜率反映的是 幅频特性,斜率变化用可变电阻就能实现,
但是,零点极点 是由电抗造成的,电抗导致的附加相移会影响 相频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的不是大师,而是他的粉丝!

大家先看2楼图片,大师对一个极限增益=1运放电路,先是推导传递函数 ...

H笑话例集+1

网友D:
具体到产品上,BOSS有时间让你们天天玩这些理论不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导致放大器自激的条件是「与逻辑」,就是相移达到 180度並且增益要高于 1,
在自激条件远不满足的 ...

你好,我看到你说的起振条件是
就是相移达到 180度並且增益要高于 1

有两个问题问你
【1】相移达到2派,这个是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超前和之后关系吗?
【2】相移如何检测或者控制,知道是否达到2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C。。。。。

百度百科:

你的意思莫不是 纸上谈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莫不是 纸上谈兵?

你猜